H61H2-CM2求助

楼主(2016-04-06):
H61H2-CM2板子上电以后连续跑两下就掉电,反复重启循环,(我用示波器两侧到的)。BIOS已经刷了,内存用诊断卡量测没发现问题。求指教

网友:
精英的板子吗?精英的板子喜欢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跑码了一种是自动重启两次或三次他就正常了,另一种就是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