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6-04-06):
如题,板号是07219-5  Intel的,客户拿来是不跑码,我用风枪加热了下显卡就亮机了,给客户报了价,定了个新显卡回来换,从这里开始就进坑了,新显卡换上去不跑码,电流直接跳到1.1A,然后因为温度高,电流一直在往上涨,CPU非常烫,我把新显卡取下来再植一次上回去还是一样,没法了,以为新显卡有问题,然后把旧显卡植回去,问题依旧,CPU烫的不要不要的,周围也没有掉件,没头绪了。。。

网友A:
6930的显卡坏还定显卡?换板了,一百多一点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要不 估计是掉件了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1.1a独bios多些。亲要是换板,独显集显我都有。价格不会比淘宝高,无修成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930的显卡坏还定显卡?换板了,一百多一点

没有呀。 在淘宝买的。才30

网友:
已经点亮了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说一下。怎么又亮的

网友:
这机器老掉牙了,换板也不贵吧,何必折腾

网友:
板也才100快钱

网友:
这种本直接换板也不贵的,没必要再换显卡,小问题可以搞搞

网友:
楼主说下不跑码怎么测量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