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3521

楼主(2016-04-06):
DELL INSPIRON 15-3521 LA-9104P SHARE ZIN OK

DELL INSPIRON 15-3521 LA-9104P SHARE ZIN OK.rar

网友(2018-04-08):
开机会慢吗?有没有朋友试过的?求回复,分不多要节约呀

网友(2024-06-02):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DELL Inspiron 15-3521笔记本,I3-3217U故障现象:1:插电触发电流0.774喇叭报警“嘟嘟嘟嘟嘟嘟嘟”7声巡还不显示,屏幕不亮。按常规测CMOS电池只有2.7V更换一个全新3.3V,清理内存于净。
2:插电触发新的问题又来了电流0.548“嘟嘟嘟嘟嘟”报警5声巡还不显示,屏幕不亮。这时侯强按开关5秒强行关机在开机,电流0.009~0.786来回跳动了4次之后屏幕亮了有显示图像了。
3: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电流0.786“光标停在左上角,嘟。。。。。。。。。。。。。。。长时间报警”这时乱按键盘能跑过屏幕进系统估计是键盘问题各别按键按着或者键盘插头接触不好从新拔插插头OK,每次开机都能进系统了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