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通病掉电求助 版号:6050A2161401-MB-A03

楼主(2016-04-06):
相信很多师傅看到此类机器都知道,这个机器很容易出问题,要么是CPU供电没有。要么是掉电反复重启,大多是在0.4几A。很多人都知道掉电0.4A很多事51511电源IC问题。
今天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比较辣手,还请高手师傅们指导一下,在此谢谢了。
     主板各电压都有,电流跑0.9A后五六秒后掉电重启,反复如此。去掉内存也是如此,就好像不过内存一样,内存供电正常,也换过内存 cpu了。北桥  显卡IC都换过了,问题还是如此……无语了。接上屏电流跑1.1A就是不显示,还是反复重启??希望有修过此类问题的或者高手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A:
建议去查查转换电压是否正常,电压值是否都对。有碰到过因为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不正常,拉低了转出电压值而掉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查查转换电压是否正常,电压值是否都对。有碰到过因为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不正常,拉低了转出电压值而 ...

谢谢,此机器给客户了,找了个同行老师傅看了三天,最后结论是北桥附近问题。还是没有整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