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4-06):
进系统滚动条过后就掉电重启,进PE也一样。安全模式下进系统正常。BIOS刷了,更换CPU、内存测试一样。CPU主供电没进系统前0.9V,进系统时0.8V感觉有点不对,但是用示波器测电感两路波型正常。哪位师傅修过这款机型的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  滤波电容不良,看看波形,最好换掉试下。

网友:
温控没有问题吗

网友:
换CPU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更换CPU供电的两个玻璃管故障排除了,这个玻璃管假货太多买了二次才买到好的

网友:
我的进系统掉电刷BIOS好了

网友:
联想E49A有待机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