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不开机没5V电压

楼主(2016-04-06):
刷BIOS电压正常了不亮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还是刷官网下载分离的最靠谱

网友:
刷bios 电压正常了?可以触发么?电流有没有跳变?具体说下

网友:
DELL-5420的机器,内存供电的上下管子,很容易烧毁。。。楼主你看看你的笔记本有内存供电1.5V吗???
PL3的电感就是。。。电感的位置在BIOS电池的旁边。。。
还有就是你刷的BIOS对吗?这机器有独显和集显的区别。、、、
不显示的话电流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