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正常,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6-04-06):
t400开机正常,进系统黑屏。用pe能进。硬盘开始正常,快进进系统就黑屏。黑屏能听到声音。那里问题。系统没装好?????还是显卡????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先系统、安装时手动打显卡驱动、变换系统版本。查LID及背光条件、高压条,再显卡。

网友:
先排除 显卡驱动问题 再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 或者是背光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不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在BIOS里把独立关了试试,网上有教程

网友:
外接,用集卡,没有独显.而且用pe可进,排除显卡............

网友:
黑屏是暗屏还是完全没显示?如果不是暗屏,进安全模式停用显卡看看,如果可以进应该是显卡,或者是显卡驱动

网友:
感觉是驱动

网友:
系统解压的时候先把显卡驱动去掉,进到系统里面再装

网友:
看起来像是暗屏呢

网友:
这个屏供电是个通病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可以试着装下系统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

网友:
显卡问题机会大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在bois设为集成显卡试一下

网友(2016-05-09):
安全模式呢能不能进去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