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WIFI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06):
iphone6s换WIFI为什么不行好几台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网友A:
6S WIFI绑定了ID 目前无人破解不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WIFI绑定了ID 目前无人破解不能换的

哦难怪了  谢谢!

网友:
苹果真变态,现在连WIFI也绑定ID

网友:
为什么 要换啊,换不了

网友:
换了WIFI的macd地址变了,就不能激活

网友:
现在有人可以换了,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苹果现在什么芯片都绑定了 以后还怎么修啊

网友:
那以后如果WIFI芯片坏了 怎么办

网友:
其实卡面说的不太对。6S的wifI没绑定ID。以前各型号wifi的mac地址是存在基带里面。mac地址跟基带是绑定的,不管换多少个wifi芯片。mac地址是固定的不变的。所以以前的型号都能换wifi芯片。6S的mac地址存在wifi芯片内部。一换mac地址改变了。在关于本机里面能看到mac地址。wifi打不开。

网友:
那么把旧的MAC地址读出来,在写到新的WIFI模块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那还得再整出来一个读写WIFI芯片的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