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杀THINKPADX201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4-06):
      快下班的时候来了一单子,拿出来一看是X201,客户描述说是正在使用然后关机了,再启动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当时心想放一电估计就好了,报好价格后迅速拆机。
      放电后还是一个鸟样。靠修吧,实测发现无待机。打开图纸
       发现保护隔离都没有通过。 Q48,Q50若想导通那么-PWRSHUTDOWN,DCIN_DRV必须为高,实测0v,-PWRSHUTDOWN是有TB62514发出的,当TB62514得到供电检测到适配器且机器不过温时候就会发出-PWRSHUTDOWN,DCIN_DRV控制Q48,Q50导通。
       来到TB62514这里发现没有检测到适配器。并且59脚没有供电,追其来源。 实测保险F9坏了直接飞线短接。 TB62514的3脚EXTPWR脚为低电平,TB62514 59脚得到供电之后57脚得到BAT_VOLT后,61脚就会输出VCC3SW。但是没有VCC3SW直接锁定TB62514手上的料板没有这个芯片,但是找到了BD41760直接完美代换, 上电有0.02A的待机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到1,3A左右。亮机了。
                            上亮机图片: 高手飘过,嘻嘻记得加分啊
                   [fly]原创:lvjingang[/fly]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5-11-10 10:11

网友A:
好棒,这理论分析的到位!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B:
准确定位,你越来越厉害了,神一样的模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棒,这理论分析的到位!

呵呵,希望小白看到能明白

网友C:
前面那个故障 遇到挺多的 后面的 这个故障我还没修到过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定位,你越来越厉害了,神一样的模拜

呵呵呵,哪敢啊,逼得不然挣不到钱啊,我这是干提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个故障 遇到挺多的 后面的 这个故障我还没修到过 哈哈哈

是IBM就爱坏保险

网友:
我今天加焊个T61显卡 装起来没待机了 拆开 F2保险断了 我无语

网友:
赞一个,思路很好,理论很强

网友D:
维修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那就帮忙加分啊朋友

网友:
楼主的理论分析好强,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通病把?之前修过很多了

网友:
IBM  机器质量还算好的

网友:
      快下班的时候来了一单子,拿出来一看是X201,客户描述说是正在使用然后关机了,再启动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当时心想放一电估计就好了,报好价格后迅速拆机。
      放电后还是一个鸟样。靠修吧,实测发现无待机。打开图纸
       发现保护隔离都没有通过。 Q48,Q50若想导通那么-PWRSHUTDOWN,DCIN_DRV必须为高,实测0v,-PWRSHUTDOWN是有TB62514发出的,当TB62514得到供电检测到适配器且机器不过温时候就会发出-PWRSHUTDOWN,DCIN_DRV控制Q48,Q50导通。
       来到TB62514这里发现没有检测到适配器。并且59脚没有供电,追其来源。 实测保险F9坏了直接飞线短接。 TB62514的3脚EXTPWR脚为低电平,TB62514 59脚得到供电之后57脚得到BAT_VOLT后,61脚就会输出VCC3SW。但是没有VCC3SW直接锁定TB62514手上的料板没有这个芯片,但是找到了BD41760直接完美代换, 上电有0.02A的待机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到1,3A左右。亮机了。
                            上亮机图片: 高手飘过,嘻嘻记得加分啊
                   [fly]原创:lvjingang[/fly]

网友E:
这个毛病应该和X201那个升压电容有联系,升压电容不正常工作,瞬间大电流导致TB短路,保险开路,最终应该还是麦拉的原因

网友F:
兄弟帖子有错误给你改正哈。
第一个:#EXTPWR 此信号是出MI_ON必备条件。AC模式下#EXTPWR为脉冲跳变,何为脉冲跳变?(插入电源#EXTPWR从高到底跳变一下,正常低有效)经过转换产生低电平的-EXTPWR_ASIC信号送入bu77700K。BTA模式和AC模式相反,#EXTPWR一直为高。
第二个:VCC3S工作正常 需要的是TB供电BAT供电 还有过温检测工作正常。(一开始你说有VCC3SW后来又说没有)
如果我没记错市场机X201没有公共点原因是TB芯片VREGIN20供电短路导致,烧保险。有的是因为TB短路,有的是TB 59脚 C561电容短路导致。
没有楼主修这么复杂吧。。。。
那些跟帖的都是不懂装懂。IBM那么经典的时序你们看不出来吗?一大堆人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TB62514的3脚EXTPWR脚为正常不是就要低电平 吗

明天我回到店里测一下好的机器就知道了

网友:
精彩一篇,加分收藏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
ibm的时序真的不懂!好麻烦的样子?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保护多啊,修起来不容易啊,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帖子有错误给你改正哈。
第一个:#EXTPWR 此信号是出MI_ON必备条件。AC模式下#EXTPWR为脉冲跳变,何为 ...

你是空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帖子有错误给你改正哈。
第一个:#EXTPWR 此信号是出MI_ON必备条件。AC模式下#EXTPWR为脉冲跳变,何为 ...

猜得不错的话你是空城?

网友:
   这种机器我修不了,有点复杂

网友:
楼主好牛的电路分析啊!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好强,膜拜

网友:
我不是空城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修IBM这种板我不专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隔离保护不过 不太好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用理他。
他对很多帖子都持怀疑态度。太年轻,不会包容。

今天我验证了确实是低电平正常,我理解错了,往常的BQ充电芯片都是识别到适配器开漏输出再有外部上拉,这次知道了原来IBM的是识别到之后内部接地!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台X201也是不过隔离,也是TB这边出了问题还有升压这边的二极管坏了,这是这机器通病

网友:
修THINK PAD 老熟了啊

网友J:
楼主,待机芯片的电路图怎么没传上来啊?不过还是加分支持发贴。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验证了确实是低电平正常,我理解错了,往常的BQ充电芯片都是识别到适配器开漏输出再有外部上拉,这 ...

是高是低,以充电芯片参数为准,BQ24741适配器模式开漏输出低,从引脚名称也可理解一些#EXTPWR。
ThinkPad经典的都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高是低,以充电芯片参数为准,BQ24741适配器模式开漏输出低,从引脚名称也可理解一些#EXTPWR。
ThinkP ...

嗯嗯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待机芯片的电路图怎么没传上来啊?不过还是加分支持发贴。

这机器的图纸论坛上有的你下载就行了。多谢支持

网友:
严禁回复无意义的回复

网友:
写的挺好,容易懂

网友L:
思路很清晰 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M:
楼主,看你的贴真是一种享受,和一种高高的仰望。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看你的贴真是一种享受,和一种高高的仰望。

呵呵多谢多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如有错误处还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思路很清晰 修起来不费劲

THINKPAD的待机时序就是饶

网友N:
IMB 机子 电路 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IMB 机子 电路 做的好。。

是IBM的大哥

网友:
故障还不少呢,这个机修得不容易

网友:
确实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帖子有错误给你改正哈。
第一个:#EXTPWR 此信号是出MI_ON必备条件。AC模式下#EXTPWR为脉冲跳变,何为 ...

都是看一步修一步,IBM的时序还真没去认真理解过

网友:
通病吧。修到过第一个故障

网友:
  1楼会跟2楼成为好朋友的

网友:
思路清晰,IBM的保护隔离不好弄的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验证了确实是低电平正常,我理解错了,往常的BQ充电芯片都是识别到适配器开漏输出再有外部上拉,这 ...

论坛讨论技术是正常的,越激烈越精彩,个人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帖子有错误给你改正哈。
第一个:#EXTPWR 此信号是出MI_ON必备条件。AC模式下#EXTPWR为脉冲跳变,何为 ...

支持我刚哥,看见F9爆了 第一想法是肯定TB59脚短路造成,

网友:
TB62514和BD41760能直接完美代换,又学到了

网友:
通病了,不过楼主的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O:
BD41760,TB62514本来就是一个芯片,名字叫法不同,而已。就像你,你有乳名与学名一样的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O:
BD41760,TB62514本来就是一个芯片,名字叫法不同,而已。就像你,你有乳名与学名一样的道理。

错错错 IBM TB芯片同平台的都通用

网友:
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错错 IBM TB芯片同平台的都通用

请问,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
你成人后又叫什么字
名+字,你本人并没有变吧,属性也没变吧。
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帖子有错误给你改正哈。
第一个:#EXTPWR 此信号是出MI_ON必备条件。AC模式下#EXTPWR为脉冲跳变,何为 ...

我想说刚这些你什么时候吃透了

网友:
那个24伏升压电容也是经常常坏的

网友:
修的好麻利,功力深厚,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X201这款机子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就是拆装麻烦

网友:
等级不够没办法加分的吗?

网友:
对时序了解的很清楚啊,厉害

网友:
高手的维修节奏

网友:
我等小白  无语啦

网友:
这机器很多通病的

网友:
是那个东芝芯片吗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毛病应该和X201那个升压电容有联系,升压电容不正常工作,瞬间大电流导致TB短路,保险开路,最终应该还 ...

呵呵,精辟,说到点上了。向你致敬

网友:
我和你一样 才转过来修笔记本几天 前面一直在修打印机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个通病了,这个TB的芯片好爱坏

网友:
X201没有公共点原因是TB芯片VREGIN20供电短路导致,烧保险。有的是因为TB短路,有的是TB 59脚 C561电容短路导致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IBM  机器质量还算好的。

网友:
这问题通病了,一般是D76坏掉,有时候F9也会坏。秒杀过很多了,期待版主再发些高质量的帖子

网友:
楼主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这思路 这修法 牛

网友:
X系列的机器一般多比较难搞

网友:
我上次修的是一个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我也修好这机器了

网友:
今天修个t400也是不过隔离.看图纸看的蛋疼.直接把保护隔离那里的管子电阻电容全部换掉后.过了隔离保护.结果还是没3V5V.进水机器悲剧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几次。。2楼评论的好到位。。

网友:
有台X200的 自动开机 掉电2次才能亮机,BIOS电池有点,时间都能保存住,无思路

网友(2016-05-31):
我就是不喜欢修老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