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x3有显示,但所有的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04-06):
接到主板,同行说通电测试有显示,但USB的接口都不能用。测试USB供电都有5V电压。数据线与时钟对地阻值也正常,有哪位大师遇到此类问题,请给予提示。

网友:
P8H61这块主板有人修过USB不能用的
我记得是拆掉后置USB后面一个小电阻还是换掉那个小电阻

网友A:
看下USB-OC#这个电压,还有就是南桥USB模块的供电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USB-OC#这个电压,还有就是南桥USB模块的供电等

谢谢高手指点,请问这个主板有点位图下载吗?在论坛没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请问这个主板有点位图下载吗?在论坛没搜索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243-1-1.html

网友C:
USB不能用,供电正常,USB数据线对地值正常,首先得保证是所有的,包括前置的,如果都没问题就查USB的时钟有没有,然后就是USB的偏置电阻,最后就是USB_OC#,一般ASUS的USB_OC#有问题会引起十五秒关机的。这个点位论坛没有的话,加下我QQ1797352,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不能用,供电正常,USB数据线对地值正常,首先得保证是所有的,包括前置的,如果都没问题就查USB的时钟 ...

这个主板USB全都不能用,虽有供电5V,但供电脚的对地值只有49,会不会这里的问题?数据与时钟对地值四百多应该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USB全都不能用,虽有供电5V,但供电脚的对地值只有49,会不会这里的问题?数据与时钟对地值四百 ...

供电脚四十几也不一定是不正常。先别管供电,测下我说的那几个条件吧

网友:
usbOc#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