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楼主(2016-04-06):
台式机AM3的主板.cpu除了第一组不短路,其他的四组cpu均短路,拆了几个电容场馆一 一更换测试之后还是一样,我又把电容,场馆重新安装回去,除了cpu的四组短路之外其他均正常!现在故障未解决,求大侠们帮助,谢谢!

网友A:
四口对地打下阻值多少 回复我

网友B:
,你判断短路时,阻值多少

网友:
短路拆场管啊,拆完下管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C:
12V短路吗?如果管子拆掉还短路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种很多都是主芯片引起烧的,修过很多都是连主芯片一起换了就好

网友:
打值 之前先用镊子短接CPU电容两脚,把CPU供电电容里面的电放光,然后再打值,目前我还没修到过CPU供电四相短的,修到的最多也就两相短路。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是短路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口对地打下阻值多少 回复我

四口是什么东西啊?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判断短路时,阻值多少

cpu对地阻值为零,而且CPU与12v相互短路!12v供电对地阻值也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短路吗?如果管子拆掉还短路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12v也短路了

网友C:
拆芯片测量下,要不就烧机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芯片测量下,要不就烧机法。

烧机法,是怎么弄啊,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机法,是怎么弄啊,大侠指导一下

有可调电源吗?正极接到12V上面,负极接地。然后限流。摸有没有发烫的元器件。一般发烫就是不良电流过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调电源吗?正极接到12V上面,负极接地。然后限流。摸有没有发烫的元器件。一般发烫就是不良电流过大

有,那这样的话可调电源的电压要几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那这样的话可调电源的电压要几v?

先从1V慢慢往上加电压,到1-2A左右肯定就可以摸出来,记得不要装CPU不然可能会烧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从1V慢慢往上加电压,到1-2A左右肯定就可以摸出来,记得不要装CPU不然可能会烧U

好的,谢谢,顺便再问一下主板上的场馆测短路要不要从板上拆下来再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顺便再问一下主板上的场馆测短路要不要从板上拆下来再测量?

最好拆下来测量,拆下来的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拆下来测量,拆下来的才是最准确的

好的,谢谢,谢谢大侠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秒杀的,直接啪啪啪搞定 没难度。直接万用表上吧,先测四口供电接口对地阻值是多少,如短路,测场管测到那组段直接拆了在打四口供电接口还是否短路,还有最好是在把主板12V给修好可以通电的情况下在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