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屏幕出现条纹

楼主(2016-04-06):
iphone6后摄像头打不开了。拆机换摄像头。换完以后屏幕就出现一条淡淡的斑马条纹。触摸不影响使用。就是条纹在那很难看。换块屏幕那条纹就没了。可是原来那块屏幕怎么重新插拔,洗板水洗。那条纹都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把条纹去了吗?

网友:
屏坏了 去不掉

网友:
100%是屏坏了~~ 要不换屏~要不讲究着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屏,有可能是副触摸芯片问题

网友:
这奇了怪了,换个摄像头屏就有条纹了

网友:
头大了吧 最怕遇到这种情况 修一个问题处其它的问题莱

网友:
启不是还得赔一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屏,有可能是副触摸芯片问题

换个屏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觉得是触摸排线问题。可不可以加焊一下之类的处理?

网友:
应该是在换摄像头时不小心弄到屏了吧

网友:
的确比较郁闷,解决没有

网友:
没有那个金刚钻,别揽那个瓷器活

网友:
楼主牛啊,有机会指点指点

网友:
你这个现象估计被你屏幕排线弄坏的节奏!还有一种是扣座子被你扣弯!要是你拆屏幕之前显示正常!先换个屏幕!拆屏需谨慎!几百大洋啊!

网友:
有可以是装屏的时候没装好,或者线坏了

网友:
这个专门压屏的应该能解决,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
直接把屏幕的显示座子换掉   我遇到过

网友:
要不显示屏排线和液晶脱了,要不静电引起的

网友:
应该不是触屏的问题,,显示屏排线的问题较大

网友:
多用一会看下,充满电多试试,可能能好,我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感觉是屏的排线问题

网友:
看起来是屏幕坏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静电问题,开机半个小时试试

网友:
我有过同样的问题, 最后换屏幕解决了iphone5

网友:
触摸排线有问题

网友:
检查触摸座子,触摸排线座子,看是否有氧化,或没插好

网友:
细节很重要
都说修手机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屏,有可能是副触摸芯片问题

这个跟触摸有光吗?

网友B:
屏幕排线问题 压排后可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排线问题 压排后可能行

嗯,一看就是后压的。

网友:
屏幕上的触摸接口,,多装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