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进系统桌面6分屏

楼主(2016-04-06):
联想E420  INTE  独立
故障:进系统桌面6分屏
此板子为返修板,客户第一次拿过来不开机,拆机发现,1.05V  3.3对地值小,果断拆南桥,量阻值OK,重新装一个新的,开机亮屏,进系统测试一切顺利OK,客户拿走用快一个月了,说是板子经系统几个画面,电脑拿过自己测试还真是这问题,心想是不是南桥又虚焊了,为了验证,把显卡电感断开,进系统也是6分屏,此板只要断开显卡电压也可以正常显示的,所以也没有多想就又换了一个,悲剧发生了,进系统涛声依旧,静下心来修吧,本想着简单的问题,还整的这么复杂,开始量板,屏线接口一个个量吧,量到第13脚,无值,看看图纸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32161655\QQ\WinTemp\RichOle\K36FRTQO%7NF)2L`R8`T6QX.png 这肯定不正常,因为14脚也有啊,跟此线路发现到声卡, 量线路是通的,从料板拆一个换上去,阻值有了,跟14脚一样了,心想这问题也会影响花屏?进系统测试,居然好了,希望大家遇到此故障,也去量一下这个信号,免得走弯路。此板灌的黑胶,换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慎重!

网友A:
E420只要不搞显卡就好,之前遇到显卡供电铁壳烧坏显卡的直接改集显了。楼主修得不错,加十分。

网友B:
麦克风的数据针能导致显卡6分屏??!!!真是奇葩的故障啊

网友C:
楼主换的是声卡芯片吗

网友D:
麦克风的数据信号为什么会接到屏里面去,不解

网友:
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下次遇到 的查查

网友:
这耳麦怎么还影响到显示信号呢,

网友:
这耳麦数据线怎么还影响到显示信号呢,

网友:
你所测试的为MIC信号

造成了花屏 下次遇见需要测试下 ……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我还想请教下这个主板bga特容易变形,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不会吧,声卡也会引起,不会吧

网友:
这声卡造成的6分屏,确实没遇到,谢谢楼主提供案例,维修中可以参考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帖子,希望是真的

网友:
哇靠 牛逼哦 呵呵 谢谢

网友:
还真的没有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看见6分屏 我多半以为显卡的问题 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奇葩的毛病  想不通 楼主不错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遇到了就有用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声卡引起的还真是少见阿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要是给我们修,第一个就干显卡,还考虑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蹊跷哈,呵呵。。。

网友E:
我遇到过hdmi芯片短路引起灰屏的,各种奇葩故障没法理解

网友:
声卡引起的6分屏很少见啊。。。

网友:
麦克风数据线不会导致6分屏,你的是屏线问题,我遇到过,从新插拔用橡皮擦擦上去就OK了刚开始以为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声卡影响到花屏了

网友:
请问楼主  上图是屏线接口吗? 怎么好多外设的信号

网友:
没遇到这样会引起六分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20只要不搞显卡就好,之前遇到显卡供电铁壳烧坏显卡的直接改集显了。楼主修得不错,加十分。

谢谢,但是这板子也改了很多集显,换显卡,显存容易爆,显卡问题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20只要不搞显卡就好,之前遇到显卡供电铁壳烧坏显卡的直接改集显了。楼主修得不错,加十分。

但是这板子也改了很多集显,换显卡,显存容易爆,显卡问题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的数据针能导致显卡6分屏??!!!真是奇葩的故障啊

下次修到了,不妨量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的是声卡芯片吗

是的,这信号只到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麦克风的数据信号为什么会接到屏里面去,不解

它应该是麦克风吧,好多机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麦克风的数据信号为什么会接到屏里面去,不解

屏上有视频头呀?   麦有的在屏上   有的在机器身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hdmi芯片短路引起灰屏的,各种奇葩故障没法理解

HDMI 芯片 短路 势必会影响输出的  这没什么不好理解 吧
只是一般 不会有人想到这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改集显只要把独显供电电感拆掉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