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4 。I595漏电50ma不开机

楼主(2016-04-06):
三星S4I595不开机
连上可调电源不开机漏电50ma

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流无变化,电路图查起,

万用表测得此芯片有问题,遂重植之,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然后某宝订上了这个芯片,
植上去,问题得以解决
对,就是这个芯片,灯控ic
这是一个静电敏感ic,有一点静电就可以损毁,大部分三星50ma漏电不开机都又可能是这个芯片出问题

网友:
这手机修好 楼主要了多少钱 查电路有图纸吗

网友A:
万用表测得此芯片有问题,怎么测的?方便告知吗?

网友:
楼主威武!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分享的好经验啊

网友:
以后弄机器得带工厂的静电指环和手套了.不然几下啪啪啪就报废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只是虚焊?我也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得此芯片有问题,怎么测的?方便告知吗?

测得电容短路。。。。。。

网友:
屏灯IC短路开机,拿掉应该可以开机吧

网友:
不开机怎么想到去查灯控了?

网友:
云里雾里的没看明白

网友:
短路了,待机状态下肯定发热发烫,用烟熏法应该可以看出问题吧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CPU的问题吗

网友:
反正就是很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只是虚焊?我也碰到过。,

都重新植株了  应该不存在虚焊。    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