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图中的CPU电源管理芯片VCC是怎么得到供电的

楼主(2016-04-06):
求教电路图中的CPU电源管理芯片VCC是怎么得到供电的

PD2钳压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PD2 和 PD4具体起到什么作用?求解

网友A:
PD2是钳压二极管?怎么看都是双二极管啊,在说是虚线框着,没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2是钳压二极管?怎么看都是双二极管啊,在说是虚线框着,没装吧

就是5V双路供电切换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5V双路供电切换二极管。

大神,怎么工作的在 这个电路 实际是装了的

网友:
你看看图纸5v双路切换供电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怎么工作的在 这个电路 实际是装了的

主板在待机状态,57脚由5VSB经PD2内部其中之一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提供工作,相反在主板开机触发状态,VCC5V代替5VSB为57脚提供输入工作电压,VCC12V同时也通过PD4正向导通为15脚提供主供电输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怎么工作的在 这个电路 实际是装了的

主板在待机状态,57脚由5VSB经PD2内部其中之一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提供工作,相反在主板开机触发状态,VCC5V代替5VSB为57脚提供输入工作电压,则其中之一晶体二极管处于反向截止状态,VCC12V同时也通过PD4正向导通为15脚提供主供电输入工作。

网友:
通过二极管组合钳位,起到12V过压保护芯片作用。
正大于负电压,输出稳定在负极电压加管压降

网友:
有12V由12V供电,无12V由5V供电,PD2和PD4防止12V与5V之间相互影响(隔离)

网友:
待机时5V DUAL供电   电源启动后12V供电  很简单的切换电路

网友:
这也相当于是一个动态节能的电路,待机时5V给VCC,开机后12V取代5V给VCC脚,具体的还得根据完整电路来分析,12V取代5V的时候应该是大电流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