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1G(半载I5)LA-B991P

楼主(2016-04-06):
一修机。不过内存。路过的朋友们给点经验思路。内存是低电压版的。供电正常 复位无(应该需要什么工作条件不知道?)内存在别的机器测试好用。BIOS刷过。合成的。基本可以肯定跟BIOS没关系了。

网友A:
复位脚有相连元器件?

网友B:
该复位由U控制输出 查U的工作条件 PG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有相连元器件?

由一个1.35V电阻上啦的。找不到那个电阻没位置好。不过肯定不怪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复位由U控制输出 查U的工作条件 PG等

知道了。明天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有相连元器件?

电阻这边有电压,内存槽这边没有,这科学?有可能是断线?

网友:
建议换个u试试0

网友:
有没有试过触发马上掉电 然后不能继续触发的?

网友:
有BIOS 么   提供一个呀  谢谢

网友:
不触发 不触发   按开机键灯能亮3秒  求解呀

网友:
这个机器CPU爱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遇见好几台都是U挂了,看你这个也像

网友:
这种没有内存复位的机子确实不好修,又是板载CPU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呀?

网友(2016-05-08):
电流跑多大?

网友:
不会是U挂了吧。

网友:
我的版上电0.23掉电 电压全部出来了 会不会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