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E 又一片华硕贴片电容坏的板子

楼主(2016-04-06):
搞不懂华硕为什么这么设计,很多贴片电容坏的,特别是RTCRST这个信号这里坏的比较多,搞到一片华硕R5E 无3VSB电压的板子,开始是别人换过IO的,而且IO上边还贴了个红色标签,吹得也歪,所以还换了个IO以为会好,结果还是一样故障,接着还是老老实实查3VSB的来源,如图中 相通的元件,3VSB出供电IC的主供电5VSB也正常,但第三脚3VSB-EN直接对地,开始还以为是IC坏了,拆掉IC后还短,心想多半又是贴片电容作怪,直接再拆掉贴片电容 后阻值OK了,补上新电容和刚拆下来的IC后OK 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华硕会这么容易坏这个呢?老板子容易坏822,新板子容易坏贴片电容么?加分不扣分,哈哈哈

网友A:
LZ 高端版 修得 很是拿手   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么好的板子,楼主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高端版 修得 很是拿手   谢谢分享

没有,只是刚好又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而已,而且主要搞华硕和V星的,其他品牌的很少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板子,楼主报价多少?

只是个打工的而已。。。没有自己开店的闯劲,现在只是一个打工的而已

网友:
没过保的板子修的少

网友C:
查RTC电路查到3VSB不正常是吗?

网友D:
老板他的货源有些是国外的,米国人都是土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RTC电路查到3VSB不正常是吗?

没有,这片板子故障就是不出3VSB,只是顺便提到华硕的RTCRST信号这个电容也容易坏而已,是我没有叙述清楚

网友:
华硕偷工减料

网友:
也许吧,也是是它在哪个电路少设计了或者没有采用弥补的电路方式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他的货源有些是国外的,米国人都是土豪

原来如此啊

网友D:
看你也发了好多高端版的帖子,你是在售后还是自己搞啊

网友:
都是低成本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也发了好多高端版的帖子,你是在售后还是自己搞啊

自己搞搞啊

网友D:
自己搞都搞这么高端的板,你肯定赚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都搞这么高端的板,你肯定赚的大了

基本都是修同行 不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片板子故障就是不出3VSB,只是顺便提到华硕的RTCRST信号这个电容也容易坏而已,是我没有叙述清楚

哦,我以为这片板是RTC电容短路拉低3VSB。

网友:
这个板子太新了h还没修到过

网友:
贡献点位和bios
非精华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