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480无集显电压本小白成功修复

楼主(2016-04-06):
接手一台G480,客户说开机不显示,拆开一看,原来是修过的啊,打电话跟客户说不一定能修好,只能尽力,客户同意了马上开干,
目测了一下,修过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如下图,
晶体都被干破了

网卡离家出走了

BIOS也刷了,CPU供电芯片也有焊过的痕迹。

先不管那么多上电看看是什么情况电流跳变了两三次那样,好像内存都过了,这种问题不显示首先看看集显电压出来没有,一测果然没有啊,难怪上家焊电源芯片,

芯片是NCP6312A很熟悉哦,8脚VBOOT改电阻可以不装U出电压,大神们都知道的嘛,大概2分钟之后才找到这电阻换了个100K的上去,主电压出来了,集显电压还是不出来,而且还有唧唧的声音,这下心里有数了,说明南桥内存这边应该没问题,经过一番检测检修之后,无意中发现NCP6312第十脚VRMP无电压,

打开芯片PDF一看,他是这样说的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与10脚相连的PR929,心想肯定是断线了,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找了个1K的大电阻,飞了一根线,不叫了,测电压1.3V,赶紧把CPU装上去,电流经过几次跳变之后停在0.88左右,还可以关机,外接也亮了,。

网友:
搞成这样板子,我看到就心烦,楼主还是还是蛮有耐性的。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啊!维修没有丝印和点位的板子必须要有充足的经验,不然还是直接换板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啊!维修没有丝印和点位的板子必须要有充足的经验,不然还是直接换板比较好

直接换板客户大半不愿意

网友:
有没有断线不是可以通过打对地值知道?

网友B:
芯片晶体都碰坏一块 还能用 真是神了

网友:
这机器看到了都不想往下查

网友:
神机,都这样也行吗?

网友:
搞掉件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晶体都碰坏一块 还能用 真是神了

晶体坏碎了一点是能用的,不如你拿台好机器做个实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技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上家这么大动干戈结果还只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证明上家不够细心。。楼主厉害啊。

网友:
桥的晶体都碎了还能亮机叼爆了

网友:
修二修的机器就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个VRMP断线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792 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信号做什么用得 但我那个是cpu供电出来又没了  不上内存CPU供电不会掉  楼主说的改vboot电阻是把电阻拆掉还是换一个阻值不一样的电阻???

网友:
晶体坏的不多是能用,看运气了

网友:
面对二修板,楼主也很淡定,很好,收藏了

网友:
VRMP引脚出问题啊,很少遇到啊,但是楼主的那个PDF资料上中文翻译真是惨不忍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