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恢复照片 聊天记录

楼主(2016-04-06):
大神们 手机怎么恢复照片 聊天记录,用什么软件好点

网友:
用普通的恢复软件就可以,用易我试试吧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什么手机吧。手机好像有专门的手机恢复软件的

网友:
苹果有苹果的恢复软件  安卓有安卓的    都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是要回复啥内容??其实帮客户要小心  告你侵犯隐私!~~

网友:
插上电脑,下载DIS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06):
目前安卓,苹果的新版本手机,都不支持恢复照片的

网友:
有一个安卓的思路:
①root;
②刷入第三方recovery/安装软件强制挂载存储;
③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PS:操作存在风险,容易变砖或损伤数据。
只要能强制挂载内存,数据恢复软件能直接访问物理存储就有恢复数据的可能。

网友A:
不能直接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吗

聊天记录不行啥

网友A:
嗯 也是 聊天记录 没法回复

网友:
下个恢复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也是 聊天记录 没法回复

也就恢复个图片

网友:
苹果手机的照片删了谁可以恢复  可以的话加我113686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