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ver1.2问题

楼主(2016-04-06):
请大师看看这技嘉主板GA-A55-S3P ver1.2问题,主副BIOS均换过,CMOS清过,电池已拆下过,反复重启出现这种样子!
技嘉主板

网友:
在线升级最新bios试试

网友:
第二张图是不是没装硬盘所以出现这个

网友:
提示你更新到最新BIOS,刷个最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
你换过BIOS芯片吗?用的还是原始品牌的BIOS芯片吗?2个要一起刷

网友:
提示升级副BIOS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刷官网上的BIOS,第二个图片貌似是正常的啊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死活不行,二个芯片都刷最新的程序也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二个芯片都刷最新的程序也不行正如楼上所说!

网友:
而且还伴随USB 功能失效!

网友:
技嘉主板GA-A55-S3P VER.2.0除了出现楼上的故障外还有一个问题是:USB设备在coms设置里面还是能够找到!用插U盘启动无效!(当然U盘已经做成了能够启动的PE盘,排除系统U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