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失真,高手来看看能不能救回来,客户不要了,想修好自己备用。

楼主(2016-04-06):
先上图:
换过驱动板,问题涛声依久,剩下就是逻辑板或屏的问题了。
先排除屏坏的可能,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因为有时运气好,它又完全正常了,清晰得很。
只有是逻辑板问题了,但逻辑板又不熟悉,不知道坏哪?
望高手指点迷津
LG显示器,LG屏,LM220WE1

补充内容 (2016-4-9 20:42):
想试试24楼的方法,但是发现右侧左侧都没有软排线,根本就没有TAB,是不是这种屏没有TAB的

网友A:
LG屏。 玻璃问题。 飞利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屏。 玻璃问题。 飞利浦的|?

LG显示器,LG屏,LM220WE1

网友:
LG显示器,LG屏,LM220WE1

网友:
换一下那个屏上面的主芯片,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怎么有百叶窗效果?那是屏排线上的IC不好

网友:
肯定是 屏 的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B:
应该是屏上主控芯片,先加焊下,

网友:
把逻辑板上的芯片都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主控看看效果,,不行可能是报废了

网友:
路过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上主控芯片,先加焊下,

加焊也不行,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上主控芯片,先加焊下,

换主芯片有没有可能修好?

网友:
测测屏上面的滤波供电元件 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主芯片有没有可能修好?

先看屏线接口是否正常吧,

网友:
看来楼主是亏了

网友:
这种问题,除非是专业修屏的高手。

网友:
我自己的笔记本屏有一模一样的现象。坐等答案。

网友:
应该是主控虚旱

网友:
屏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D:
飞线 这个是通病  TAB掉电  TAB飞一根到VGH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325-1-1.html  这个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线 这个是通病  TAB掉电  TAB飞一根到VGH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325-1-1.html  这个介绍

屏全拆了,整个玻璃屏拿出来都找不到TAB,这屏侧边也没有排线,根本就没有TAB,怎么办?

网友:
要不楼主直接换个逻辑板

网友:
玻璃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

网友:
拆开屏后,本想找TAB的,结果发现这种屏是没TAB的,倒是发现压屏的排线上面的芯片全部都很烫手,在论坛里搜了下这型号的屏发现全部都有这个问题,情况一模一样,估计是通病。本想放弃算了。昨晚装上后发现正常了。放了一夜,今天又试了下也正常。非常郁闷

网友:
本来想找TAB飞线的,结果发现这种屏侧边没有TAB。压屏软排线上的芯片全部都烫手,没结果,上论坛搜索下这型号的屏,发现这是通病,故障完全一模一样,没折了。只好装上屏合上逻辑屏蔽铁盖,通电发现又恢复正常了。昨晚放了一夜,今天通电试了下也是正常,不得其解,难道是合上后芯片接触到铁匡散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全拆了,整个玻璃屏拿出来都找不到TAB,这屏侧边也没有排线,根本就没有TAB,怎么办?

在屏幕的的左边 有三个小翅膀
看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屏幕的的左边 有三个小翅膀
看到没

这种屏没有的,我以前拆过一些屏是有的,但这个边上什么都没有,就是玻璃

网友:
屏这种问题太复杂了,交给专修屏的去搞吧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修好可能性很小

网友:
坐看高手修屏

网友:
楼主放弃吧       屏坏了    没必要投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