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吹芯片一般多少度,我285度按了按芯片,发现板子弯了。

楼主(2016-04-06):
大家吹芯片一般多少度,我285度按了按芯片,发现板子弯了。

网友A:
板子弯,是板不好

网友:
850b 疯抢 380 先四周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弯,是板不好

兄弟,谢谢你这么会说话,我技术渣是真的。

网友:
285温度太低了 500度  三秒 芯片肯定起来 不要时间太久板子会起包的

网友:
这个温度,我的热风枪还吹不下来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BGA还是风枪啊,风枪我一般350以上,不然芯片拿不下来,BGA的话这温度有点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BGA还是风枪啊,风枪我一般350以上,不然芯片拿不下来,BGA的话这温度有点高了。

风枪啊,没有BGA,100块钱的安泰风枪,最简单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风枪啊,没有BGA,100块钱的安泰风枪,最简单那种。

楼主你吹的什么板子啊?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的板子应该是肯定不会弯的,如果是显示器的PCB板有可能会鼓包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吹的什么板子啊?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的板子应该是肯定不会弯的,如果是显示器的PCB板有可能会鼓包是 ...

昂达N61S,吹15秒,用夹子按了按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昂达N61S,吹15秒,用夹子按了按BIOS芯片,

要不是风枪有问题,温度不恒温,麦哥好点的吧。论坛有得卖

网友:
我的952开到400温度就这么用

网友:
维修的不但技术重要,设备也重要

网友:
     板子弯了 应该是板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