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 时亮时不亮 蓝屏 花屏

楼主(2016-04-06):
今天接了台 asus X550C的本  刚来时点不亮  电流跑到0.65   每次点都是   于是我就把本拆了  测量电压都正常   抱着试试的态度把独立显卡加焊了下    一点  亮机了    谁知客户用了1天又拿来了    我以为显卡是不是没焊好     我打开一看    更原来故障有点不一样    第一次开机不亮走到0.54   然后关机再开   就亮了   也能进系统   就是在系统里2分钟后   有时一下子变蓝屏   有时花屏一下 变蓝屏      我现在有点郁闷了   不知道是显卡有问题   还是内存有问题(内存是板载的8颗颗粒)     也不敢焊显卡了  怕焊一下  显卡搞挂了   要买个显卡回来 万一装上还是老样子   是内存颗粒的问题    不就头大了   况且第一次焊亮 客户看到亮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怎么去修

网友A:
先屏蔽板载内存,用外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屏蔽板载内存,用外内存试试

还能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怎么屏蔽半载内存说清楚点兄弟

网友:
显卡没有焊好吧,

网友:
果断屏蔽板载内存,加条内存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