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这么多年液晶显示器,今第一次看到明基电源板这样的电源厚膜块

楼主(2016-04-06):
      修了这么多年的液晶显示器,今天第一次看到明基自产的显示器的电源高压板使用这样的电源厚膜块。明基后来一般都是用TOP 258PN,而这款不同。

具体型号拍不到。你们见过这样的吗?

补充内容 (2016-4-7 13:15):
刚才用放大镜看了,这个电源厚膜块的型号是TOP267KG,   这个机子是有光耦的

网友:
这样子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A:
像这种电源,如果模块烧了,要么真的换电源,要么就是换通用模块,,,,,

网友B: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的?楼主

网友:
芯片和开关管一起的吗

网友C:
好像芯片型号被磨了...

网友:
有点象山搴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知道三星的以前用TOP257YN,有一家改的电源模块类似这个接了5根线

网友:
没有见到过这种厚模块

网友D:
一般TOP258 之类改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芯片型号被磨了...

没有打磨 ,只是不好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TOP258 之类改接一下就行了

呵呵,这个不是TOP2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的?楼主

我等下手电照下看,告诉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个不是TOP258

LED 比较节能 LCD就不一定行啦

网友F:
这个还好,还有光耦,可以用三星芯片代换,没有光耦的那个,是输出19V,可以考虑外加适配器,直接送进19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好,还有光耦,可以用三星芯片代换,没有光耦的那个,是输出19V,可以考虑外加适配器,直接送进19伏 ...

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的?楼主

是TOP267KG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2016-05-10):
一般都是TOP258 这种的还真的没有看见过

网友:
还真的是耶。。少见

网友:
没遇到过 厉害

网友:
这样子的,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电源,如果模块烧了,要么真的换电源,要么就是换通用模块,,,,,
别担心,我山寨大国,别的不行,改装模块什么的,分分钟就出来

网友:
有点像通用模块

网友:
这个头一次见,不好代换啊,

网友:
这个模样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旧板 就见过 自己修就没有

网友(2016-06-12):
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这种芯片还是不多见 建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小8脚或直插的那种大芯片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芯片换型号了,电源原理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