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 维修HP 8510W 心中万只草泥马在奔腾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6-04-06):
维修过程比较坑爹 我就纯文字帖 配点照片 不进行故障分析了   忘各位看官 海涵

    同行送修HP 8510W 笔记本 (裸板)他说  原机无待机  换了待机芯片51120  之后待机出来了 但是南桥很烫   因为自己的BGA 坏掉了   喊我帮他 换下南桥 他自己备好的桥82801hbm  用82801HEM 代换 附带 两张是82801HEM南桥的料板 (从料板拆桥换。。。。。。)  好吧同意了 报价手工费    板子拿上手 通电看下电流 插电  表针打到底 并伴随着啪啪声 我艹  大短的嘛  仔细一看 51120   焊盘上锡都没有  好多引脚还空起的呢   焊好51120  3.3 依旧短路  发现 双MOS管已经击穿  找完所有料板 没有找到双管 只好用两颗小MOS 管改吧  一番风雨之后 改好 (360度特写)3.3修复  通电 待机电流0.6A  待机这么高(EC 爆了已经拆了)  经查3.3经过二次转换之后 依旧短路  烧 一烧 烧出一大堆的短路 首当其冲的是 声卡 拆了声卡阻值上升到80欧左右  接着继续烧 是PLC 芯片(我也不知道做啥的 只看到 信号 很多都是PLC 开头就这么称呼吧)   拆了  PLC芯片阻值升到 200欧左右  电流 降到了0.1  还是这么高  继续烧  电路比较小 不是很好烧出来 好吧  先放一放 把 板子放冷 继续烧  通电几分钟之后去摸 发下网卡 发热  直接拆了网卡(BGA 封装)     再测 电阻 电流均正常    订件

第二天  到 件   上EC  开机触发  继续电流偏大    发现南桥发烫   换南桥  。。。。。。过程虐过    开机触发正常上电   可惜不跑码   经过一遍测试  发现时钟没工作   更换时钟  跑码了 测内存I2C 有数据 判断应该过内存了 怎么就不动了呢  看电流也像是不过显卡    中途怀疑 个别机子 没得网卡 可能跑码会卡代码  便先装上网卡声卡  上机 现象一样  那就刷BIOS  还是一样   无奈继续检查 发现时钟50脚给北桥的信号两根线 一根有信号一根无信号    怀疑时钟依然是坏的  但是找到一样型号的时钟芯片 (9LPRS355BGLF)   但是找到一颗9LPRS365BGLF  无奈只好装上试试吧    换好之后测试50脚  信号出来了   看电流 上到1.6  看来是过了显卡了  接屏亮机

网友A:
前面坏的那一大堆东西都是被那待机3.3烧的吧?

网友:
这机应该是待机芯片空焊,烧一大堆吧?

网友:
应该是待机19V穿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坏的那一大堆东西都是被那待机3.3烧的吧?

3.3  芯片没焊好 管子直接导通 19V 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坏的那一大堆东西都是被那待机3.3烧的吧?

51120  同行 芯片没焊好 管子直接导通 19V 过去了

网友B:
啊哈,你这块板子坏得可真多呀

网友:
不是叫楼主帮换桥吗咋还修上了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哈,你这块板子坏得可真多呀

嗯就是  19串进3.3了  高电压 大电流 才会烧这么惨

网友:
好厉害  值钱的几乎干完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我是醉了!膜拜

网友:
耐心真好,换别人早扔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我手上有一块ec跟南桥坏的板子吃灰呢 要是一个坏了我还修一修

网友:
不是换桥?怎么还修上了呢?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好之前先测对地阻值啊 同行拿来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好之前先测对地阻值啊 同行拿来的一定要小心

因为是QQ 上交流 然后送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