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似BIOS问题的板子,跑D5,

楼主(2016-04-06):
24针电源跑D5,20针的跑FF,RUN不亮,复位闪两下就灭,拆下BIOS,RUN灯亮,刷了新的BIOS又回到原来状态。

网友:
内存不过啊,按照正常时序来查。供电SPD等

网友:
检查内存上的条件,用打直卡挨个对数据线地址线打值

网友:
20针和24针的电源对于普通板子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