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不走码的维修

楼主(2016-04-06):
        清明回来,太累了休息了一天,        今早一开工,下午一个客户抱来了一台主机,说开不了机,我上电试了一下,触发,不亮,不走码。富士康G41MXE主板

,我重插了一下内存,怕接触不良,但无事于补,依然不走码。拿起万用表大概测了一下各项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心里有个底了,这机不走码可能是缺少CPU供电造成的,但不会掉电,笔记本缺CPU供电,会掉电,台式机主板少见。报价吧,客户也在场。。。。。。。同意,修吧!
       拆下主板,既然CPU无供电,先查CPU(换了CPU看一下电压会不会上来,中头奖了,4个零“0000”),搞不好,修CPU供电上来了,也走码了呢
       在网上下了份图纸,按着图纸查,CPU供电芯片等机电压有了,5V(24脚) ,12V(40脚),开启引脚(33脚VRM_EN)0V,难怪,CPU核心VCCP供电不上来

先查VRM_EN来源吧,忘了,先测一下VRM_EN对地有没有短路吧,。。。。。。没短,还长的呢,哈哈。。。。。

看到图了吗,VRM_EN受控于Q32,测了一下Q32的控制级G级5V,D级固定被拉低了,不管好坏了,拆下Q32再说了。拆下后再测,D级还是0V,D级是由VTT_OUT_RIGHT经过电阻R283/1K供给的,经测量R283的两端都没电压。电阻要是开路两端应该有一端是有电压的,没电压就说明VTT_OUT_RIGHT的问题了,VTT_OUT_RIGHT对地也没短路呀,对地阻值正常,忘记多少了,好像是几百欧对地阻值吧

经查VTT_OUT_RIGHT是由CPU座输出的,心想,CPU都没有供电,不工作,如何输出这组电压呢,会不会是CPU座虚焊,造成CP座的AA1引脚与外界断开,直接测量AA1到R283是导通的,没有 虚焊呀,这回头大了,这电压到底什么来的,难道是CPU座或是CPU供电芯片出了问题,,用风枪(因为没钱买BGA大炮,所以只能用小米加鸟枪)从CPU座的底部加焊了一下座子,但还是不了了事,无效,无耐之下顺便查了一下FSB_VTT,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查(没地方好查了),心想,VTT,这英文是总线的意思,大概是FSB_VTT先得到电压,VTT_OUT_RIGHT才有电压输出吧。经查FSB_VTT也是0V,怎么全是0V的呀,搞错没有,看看怎么来的吧。

杆子

原来是来自于Q18的,Q18是N沟道管,只要G极得到高电平,D与S就会导通,这样FSB_VTT的电压就上来了,测了Q18的G极,10点几伏,高电平哦,但FSB_VTT依然0V,难道是Q18开路,赶紧拆下,

换了一个,电压还是没上来,输出级FSB_VTT对地也没短路呀,而D级1。5V供电电压正常呀,难道是LM324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因为比较器正常工作9,10脚都必需为高电压,不管了,更换LM324,全新的,网上先前备的。

心想这回上来了吧,一测,晕了,全打水漂了。
心想,
FSB_VTT既然对地没短路,Q18换了,LM324也换了,还是没出电压,难道,CPU给拉低了,拆下CPU,一测1。2V   FSB_VTT 来了,等你等的好辛苦呀,换上CPU,开机,大把大把人民币没到手,因为没这么多,只有30元。

钱到手了,回想,还真是不是问题在哪,CPU之前换过,CPU座之前焊过,Q18还是换过,LM324换了更加是新的了,
好几天没发贴了,闲着,多发些,目地,迅维的BGA积分所以而站着,不坐,望各位多多支持,精神可+不????

网友A:
看到你只能收 30块。。决定不加你分。。你收得实在太少了。。

网友:
呵呵总算修好了,感谢分享捏。。。~

网友B:
首先楼主发帖子 分析维修的 不错。估计就是LM324在之前就是 性能不良,然后你换了个,CPU也更换后 就正常了,LM324性能不良至CPU也损坏,换芯片后  CPU还是坏的,换之~~ 是这样吧。我理解的。 台式真心桥坏了需要BGA 还是换板子吧,我是这样做的。BGA还 是修笔记本吧。现在维修行业,利润之小啊

网友C:
看你测量的数值,应该就是那个VTT的1.2伏的管子坏了。这个是通病。

网友D:
富士康3055的场管坏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只能收 30块。。决定不加你分。。你收得实在太少了。。

我们这边市场行情都是这个价了,没办法,我也想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士康3055的场管坏是通病吧。

哦,这板有通病呀,网上没见发表,搞得我查了这么久,但我拆下测量3055是好的哦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推测可能是CPU对应VTT电压测试针脚短路啦低了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测量的数值,应该就是那个VTT的1.2伏的管子坏了。这个是通病。

那就是内部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发帖子 分析维修的 不错。估计就是LM324在之前就是 性能不良,然后你换了个,CPU也更换后 就正常了 ...

LM24本身性能不良一般具体表现就是本身工作测试条件满足输出端工作电压异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发帖子 分析维修的 不错。估计就是LM324在之前就是 性能不良,然后你换了个,CPU也更换后 就正常了 ...

LM324性能不良导致CPU损坏,一般是8脚输出电压接近Q18饱和导通状态导致。

网友F:
LZ备份BIOS了没有?

网友:
加换CPu才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备份BIOS了没有?

哦,没有,有需要吗、?我下回给你备份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M324性能不良导致CPU损坏,一般是8脚输出电压接近Q18饱和导通状态导致。

说得很对,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了。正常时,我测了一下,大约在3V多一点就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得很对,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了。正常时,我测了一下,大约在3V多一点就可以亮机

这种情况管子烧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只能收 30块。。决定不加你分。。你收得实在太少了。。

~~这个价修主板 批量给修都要考虑——————-我看家电维修店那种修简易电烧水壶,表都用不着,一个净利也快20块了,用时15分钟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说得很对,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了。正常时,我测了一下,大约在3V多一点就可以亮机

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其这里Q18本身工作发热量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得很对,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了。正常时,我测了一下,大约在3V多一点就可以亮机

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了,其10脚输入工作电压推测会高于正常1.2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M324第8脚输出达到10V多,其这里Q18本身工作发热量也会增加。

反而Q18输出”0V“控制级得到这么高的电压,Q18输出级应该有电压才对的呀,我都想不通

网友:
各位多多参与,共同进取,取长补短,本人发这贴子主要目的是为了搞清LM324的工作原理,和LM324正常工作时所测到的电压及引脚位置,便于往后维修,LM324这芯片在电路中应用的很多,过段时间,再发个258的芯片有关资料,目前还没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反而Q18输出”0V“控制级得到这么高的电压,Q18输出级应该有电压才对的呀,我都想不通

推测是LM324本身反向输入引脚负反馈输入电压检测机制起作用引起,当VTT输出电压大于正常值1.2V时候,LM324本身8脚就会输出低电平,即Q18就会处于停止饱和导通保护状态,防止本身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测是LM324本身反向输入引脚负反馈输入电压检测机制起作用引起,当VTT输出电压大于正常值1.2V时候,LM32 ...

原来这样,多谢了,往后多多指教,受益多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修主板 批量给修都要考虑——————-我看家电维修店那种修简易电烧水壶,表都用不着,一个净利 ...

兄弟我也想发财,但淘宝上一个二手CPU,18元,如何发呀,兄弟我有一双眼,客户有两双眼呀,淘宝连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测是LM324本身反向输入引脚负反馈输入电压检测机制起作用引起,当VTT输出电压大于正常值1.2V时候,LM32 ...

当Q18控制级为10V多时候,S级输出的1,5V左右电压是瞬间的,然后掉为0V左右状态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而Q18输出”0V“控制级得到这么高的电压,Q18输出级应该有电压才对的呀,我都想不通

当控制级为10V左右的时候,输出级的电压是瞬间停止输出保护用万用表测量不到的。

网友:
兄弟,你是用技术凭本事修机器,不是卖零件,和淘宝比较价格的人,想法让他闭嘴

网友:
总线都没出电压 楼主就查cpu那块   浪费了时间

网友I:
我感觉可能管子和比较器都挂了导致总线供电异常烧了cpu

网友:
像这种机我都可以收130   你居然收30。。。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也想发财,但淘宝上一个二手CPU,18元,如何发呀,兄弟我有一双眼,客户有两双眼呀,淘宝连上小学 ...

现在卖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售后了,我现在修电脑,也加服务费的~~  收的是服务费!!

网友:
不错的图纸 可以下载来看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但修块板子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才收30,这样会饿死的。

网友J:
老大开个箱还要装回去,即使你是高手也可能要一小时修吧,一小时才30?
你一天修多少板?有些不好修吧
最讨厌的是如果主板很脏,洗下人工都要20吧?
我现在主板问题都要收50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可能管子和比较器都挂了导致总线供电异常烧了cpu

比较器本身性能不良也会引起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大开个箱还要装回去,即使你是高手也可能要一小时修吧,一小时才30?
你一天修多少板?有些不好修吧
最 ...

这边的行情真就是这差不多这个样,一个月有时不到10片板,主要是耗材零售,光靠维板,早关门了,我们这边,如果不会修,零售也不好做的,没人与你买,心里认为自个认为”这个师傅技术不行“

网友:
楼主是高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卖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售后了,我现在修电脑,也加服务费的~~  收的是服务费!!

       不错

网友:
都换CPU了,才30?这行价要改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