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 一直00 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16-04-06):
供电不知道点那儿里查,好像有CPU供电吧 。 00代码好像是CPU的问题吗? 但是查了CPU供电有1.1V左右、 不太会修。。。所以求助。。怎么查? 具体电压要量那儿里,,我看PCI插槽那里夜蛾有电。A13脚吧!

--------------------

网友:
这种要看复位有没有,顺便测下VTT正常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7094-1-1.html可以借鉴这个点位图

网友:
00代表主板没有开始复位工作,查下VTT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