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6080 台式机电路图

楼主(2016-04-07):
HP6080 台式机
电路图
,还有IO WPCD376电路图
台式机

网友:
这台f机通电自动开机,无显,要拔掉电池才能显示

网友:
这台f机通电自动开机,无显,要拔掉电池才能显示。

网友:
台式机图要发板子型号上来,发机器型号没用

网友:
台式机 看看谁代工的的吧

网友:
解决了没。我有5片 自动上电闪一下就掉电 反复循环 没招啊

网友:
BIOS刷过。io换了

网友:
这个要说明是什么板号,不然只说明机器型号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HP 机器的板号在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