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B320求指点

楼主(2016-04-07):
接到一台B320,带TV卡
来时,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吧,之后悲剧来了。
xp进系统黑屏,系统不支持?装win7黑屏,显卡驱动?官网下重装显卡,依旧。
APL5930 更换成5913,问题依旧
然后主板不好搞,更换吧,问题依旧,打显卡就挂
更换成集显,依旧
换内存,依旧
换cpu,依旧
换硬盘,依旧
拿掉摄像头,依旧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
更换了主板?还更换成集成的了?打完显卡驱动什么现象描述下,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喜欢出问题,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要么是你买的板子有问题 要么是你驱动不对吧

网友:
定了一块TV板,装上后,好了,大坑啊。

网友:
我了个去,TV卡bios不好。刷上后,好了。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吗

网友:
不行。我都换了三块了,集显的,独显的都不行,最后是TV卡上的bios坏了。

网友:
告诉你 就是显卡驱动问题 不要安装其他显卡驱动 找联想官网下载安装 安装ghost系统的时候不要识别驱动

网友:
求助,手里b320带TV  开机显示logo键盘灯亮  只能显示TV和AV功能  其他不显示  TV般有个跟主板连接的lvds线  接上后开机灰屏,大神们  什么情况?(TV板4M的bios已刷)

网友:
修好了没,,换板了还不得,屏也没坏,BIOS刷了没有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