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 不触发 现象为bios电压乱跳

楼主(2016-04-07):
联想g480 lg4858 不触发 现象为bios电压乱跳。除了bios供电脚以外,其它的脚从0到3v乱跳,换过ec,还是不行。ec的电压复位都正常,其它条件都正常。

网友:
你说的是BIOS主供电引脚乱跳是吧?3D3V_SPI是这个电压跳吗?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电压乱跳

网友:
电压乱跳   波形怎么样

网友:
待机3v会跳吗?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待机芯片,或原来就没有19V的,或看一下南桥背面的电容有腐蚀的

网友:
换个bios 试试 看看有电压跳变的脚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把

网友:
换个自举升压电容。MOS管,

网友:
3V电压乱跳?

网友:
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感觉像南桥附近有电容漏电

网友(2016-05-14):
正在修一台不触发的,怀疑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