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手机如何设置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6-04-07):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手机如何设置无线路由器

  家里没有电脑怎么通过手机来设置无线路由器上网呢?在网上有许多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但是那大多是基于家中有电脑的情况,其实除了电脑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设置。在接下来的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中,小编将给大家详细介绍用手机设置无线路由器的方法步骤,以供参考。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1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一、手机设置无线路由器的准备工作

  首先将无线路由器接通电源,将宽带网线插入到路由器的WAN端口。如果家中拉的是电话线宽带,则需要将宽带线接入猫,然后从猫的另外一个网卡端口,用网线与路由器的WAN端口连接。

  下图为常见路由器安装示意图,由于家中没有电脑,路由器和电脑那部分就不用连。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2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二、手机设置无线路由器

  目前市面上一些型号比较新的普通无线路由器一般都支持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设置,而智能路由器则基本全部支持。

  1、首先在手机中打开无线网络设置,如果是新的路由器,一般接通电源,路由器会自动创建一个初始化无线网络,选择直接连接就可以了,不用管它有没有网络。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3

  2、打开手机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不同品牌路由器这个登陆地址有所不同,具体可以看看路由器机身上的铭牌标注)然后打开,之后会弹出一个登陆界面。这里输入路由器默认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一般初始密码为:admin,帐户名也为:admin ,有的没用密码,初次设置需要创建一个,如图所示。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4

  3、登陆路由器设置界面后,其设置方法与电脑中操作是一样的。先找到路由器设置向导,然后按照提示进行下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5

  由于手机屏幕比较小,设置界面可能还的不是很清楚。此时大家可以将手机横屏或者放大就可以看清楚了。

  4、打开设置向导,根据提示点击下一步,填写上运营商提供的上网宽带账号和密码,最后设置上Wifi无线网络和密码。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6

  5、选择上网方式,一般我们选择PPPoE方式(也可以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择),然后,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7

  6、接下来输入运营商提供的宽带账号和密码,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8

  7、接下来就是无线网络设置,也就是创建Wifi网络,主要填写Wifi名称和创建Wifi密码(密码建议尽量复杂一些,防止被蹭网),完成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9

  8、最后可以看到设置完成提示,点击完成后,路由器会自动重启,重启之后无线路由器设置就好了,我们再用手机连接设置好的的Wifi网络,看看是否可以正常上网了。

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 图10

  如果可以正常上网,则说明手机设置无线路由器成功,如果无法上网,请检查下宽带账号与密码是否在第6步的时候,填写正确。

  通过以上无线路由器设置教程的介绍,你是否学会手机设置路由器的方法了。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当然,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型号太老的话可能无法通过手机完成设置,这种情况就只能借助电脑了。

网友:
楼主牛啊,有机会指点指点

网友:
一直都在这么设置  拿电脑设置太慢了

网友:
直接用手机设置!!!

网友:
其实和电脑一样,一个无非在手机上。操作是一样的。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虽然后知道但是这么详细的写出来 还是狠细心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还是用手机设置方便快捷

网友:
很实用,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