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07):
客户拿来说机器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1-2分钟,有时十几分钟。修过这款机器的都知道,有通病就是待机电路进水了、拆开一看果然。进水位置如图所示: 碰到这类故障,把图中的电阻拆了就可以了。前提是进水的哦

网友A:
是手机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看不到那么多图

网友:
就一个电路图。不知机型。这。…。…。…。………………

网友:
开启的脚位吗?

网友:
是的。线性开启

网友:
是的。线性开启电压

网友:
学习了,掉电的都比较麻烦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把氧化的处理下 换件就可以嘛

网友:
技术挺好,B460上次我那个自动关机

网友B:
楼主 是吧R377换了还是直接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手机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看不到那么多图

i like steven chow

网友:
不知道什么机型啊

自志强强 -1 傻炮!!!

网友:
这机器不是进水掉电重启 这电阻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吧R377换了还是直接去了??

2个电阻同时去了。去一个不行,会大短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又遇到捡钱的机器

网友:
最怕掉电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