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SPIRE M5 无显维修

楼主(2016-04-07):
机器型号:ASPIRE M5    集显    主板号AOZ09MBAE0 REV:E   客户自述问题 进水
        因为是进水机器,接到机器直接让同事拆了处理。不一会同事拆完表示没有看到有进水痕迹。拿过来仔细一看,确实没有看到进水痕迹或者腐蚀情况,抄万用表一堆量,没有短路情况。接上可调,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65跳一下到0.7就不动了,感觉应该是有跑码动作(因为集显电流不大)。用表量了平台复位,正常。直接上示波器量LPC_FRAME# ,有明显的下拉,不多,也不持续。手上机器有点多,没多想就直接刷Bios  自己没有,上迅维下了个说oK的。刷完上电。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涛声依旧。继续查咯,测到内存条件时有几对数据线阻值偏大,赶紧让同事加焊一下,上电还是不亮,怀疑bios可能有问题刷回它自己的电流窜窜往上走顺利亮机。装机测试无异常。附上亮机图         和备份的亮机bios ACER M5 DA0Z09MBAE0 REV

网友:
好下载了备用

网友:
   内存数据阻值异常,楼主是加焊了哪里?

网友:
焊的北桥。内存槽几乎不出问题。

网友:
进水  然后加焊HASWELL

网友:
楼主焊北桥了?

网友:
内存组织偏大  楼主加焊的那里  ?

网友:
北桥?看图片好像是I系列的,哪来北桥?是CPU吧!LZ是不是说加焊CPU好了

网友:
加焊了内存 又刷了BIOS亮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估计吹干了就正常了

网友:
焊接哪里的排阻啊 说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