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

楼主(2016-04-07):
昨天接了个技嘉h61的主板  开机不停重启  不显示  风扇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再论谈上找了下  图纸有点贵   我的分没有了  按经验修吧强行开启主板 还是没用到处摸没有哪里短路关机 换掉rt8012d
还是不行  再换324 换了就可以开机了  准备进系统   进了一般就掉电  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样子  我拿热风枪吹了324 又可以开了  问题找到了开始修吧  肯定是这附近漏电 或者三极管软击穿 于是拆了个三极管奇迹出现好

29939869654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2958966188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最好上图说下拆的那个三极管有图有真像,就可以加精了

网友:
楼主说的324在哪个位置!!!

网友:
GA的很多板子循环掉电重启如果强制上电的话,本身有电压的电路都会保护不出电压的,强制上电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
拆掉哪个三极管   连接什么信号?

网友:
最怕就是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正向输入开启三极管

网友:
反正那个板子就一个324  就在它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