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261白屏

楼主(2016-04-07):
小白今天接到一台苹果机,开机白屏,能听见声音,我以为是显卡的问题烤了显卡还不行,然后就换了个显卡还是白屏,求大神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的供电时钟 数据

网友:
不是白屏的么?开机是白屏的。

网友:
开机白屏多等一会,看是否有个问号的图标出现。

网友:
晕,大哥你先等个1分钟看看有没有图片出现,有可能是系统或者硬盘坏了
直接开机按ALT不放也可以

网友:
开机白屏多等一会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屏线的几率也有但是很小

网友:
找不到引导项就是白屏呀。。。

网友B:
开机按住alt 键选择磁盘,如果不认硬盘那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住alt 键选择磁盘,如果不认硬盘那就刷个BIOS看看

我我不知道弄哪里亮了几次又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屏线的几率也有但是很小

我不知道弄了哪里亮了几次现在又不亮了,我也觉得是屏线问题

网友:
苹果 开机都是白屏 。有没有 装硬盘 啊。。。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屏线还是一样的问题,直接换显卡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弄了哪里亮了几次现在又不亮了,我也觉得是屏线问题

多外接试一下,不然慢慢判断。

网友D:
没有系统也是白屏呀

网友:
白屏 找个图纸 测量电压

网友E:
苹果机  换显卡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机  换显卡有这么简单吗

不知道我是换了,第一次修苹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系统也是白屏呀

我也不知道弄哪里可以亮了,也可以进系统,亮几次又不行了,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外接试一下,不然慢慢判断。

恩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F:
是不是MAC系统被删了,只有win系统,多等会就会进入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MAC系统被删了,只有win系统,多等会就会进入系统的

好像是哦,还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苹果开机第一页是白色屏幕

网友G:
苹果白屏的思路和普通笔记本不一样,咋直接就换上显卡了,大哥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白屏的思路和普通笔记本不一样,咋直接就换上显卡了,大哥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刚学,不会修啊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