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080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6-04-07):
HP6080 插电自动开机,刷了BIOS ,焊了南桥,还是一样。不知是不是要换南桥。

网友:
我对比了一台好的,插上电要按开关才会开机。

网友:
自动开机的  首先想到就是那个没电

网友:
有的插电自动开机是因为WAKE信号不对,网络唤醒不对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准备换南桥了。

网友:
品牌机.不正常关机或拔掉电源.下次插上电源的时候有自动开机的现象

网友:
放电,换IO,基本都是这些问题的

网友:
自动上电应该换io啊

网友:
绿线到IO,换IO下

网友:
插电自动 开机按下关机键看能不能关机,如果能关机就是正常的,看下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如果不能关机,看下绿线对地值

网友:
换南桥搞好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