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第一次电流跑到0..50 等15秒在开机就正常了

楼主(2016-04-07):
修好保护隔离短路以后
就出现开机电流0.50
CPU 和显卡电压都出来了 风扇一直转不停 等15秒以后掉电 在开机就正常了
就是开机电流了 如果电源不拔掉 每次开机都是很顺利的 只要拔掉电源一次 在开机电流又是0.5 保持15秒不掉 再开机正常了
应该是通病 请教大神们 修道过吗

网友:
通病 ?? 刷个BIOS先

网友:
没见过,先刷BIOS在说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
0.5感觉是过了3V5V,难道是电容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不行再查查复位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问题挺多的

网友:
是不是需要合成BIOS,你试试吧

网友:
这种一般先bios吧,刷一下

网友:
这机子 难修 。问题多多 。 先刷BIOS 试试看。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感觉是bios 刷个看看

网友:
这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热风吹一下桥,或查下晶振看看正常不.

网友:
刷个合成的BIOS
陈旧的水
我刷了 论坛 合成的BIOS 还是老样子 奇怪了
详情

网友:
这个因该是BIOS的问题。合成一个ME。

网友:
楼主是bios问题吗??

网友:
一般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电池没有装吧,我今天也遇到给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
插上大电池再开呢

网友:
我刷了 论坛  合成的BIOS   还是老样子  奇怪了

网友:
  刚刚淘宝买的 合成的BIOS  BIOS  是好的 需要的下载走吧       但是我的机器刷了合成的BIOS 还是不行

Y400 - 合成LA-8691P REV1.0 GT650 N13P.rar

网友:
刷BIOS,合成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