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主板时而开得机时而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07):
联想L-IG41M3 ,之前被人修过了。能开机和不能开机检测卡都显示D1。测关键电压都正常。有没有什么通病的?

网友:
CPU都没有过,检查CPU的所有供电和BIOS

网友:
能开机和不能开机?是能显示和不能显吗?如果能显示不能显示你的诊断卡都是D1的话,先换个诊断卡吧

网友:
可能是诊断卡不兼容

网友:
有的板子是不跑马 也可以显示的 不亮的时候看看有复位没

网友:
这是  不兼容吧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碰到开机诊断卡定住的,说明诊断卡没用,直接上喇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