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不触发

楼主(2016-04-07):
接台CQ40 INTEL的,来的时候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0.05。此机仁宝代工的,0.05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拆机发现此机是二修机!且3V MOS管被拆除还是双MOS管,3V电容被拆除!
先查短路的地方,待机芯片是51123,先查线性电压8脚VREG3对地打阻值004 明显短路,VREG3短路不是桥就是IO,烧下看看谁热,发现IO明显发热,料板上找个IO换上打阻值不短路了!
接着开始补件 因为双MOS管不好找,就改吧!把电容也补上
接着上电,接口待机灯出来了,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大家看后能给加点分谢谢,现在分好贵的!感谢大家

网友:
3v线性短路,

网友:
0.05就判断微短,很厉害的说

网友:
写的不错 小白学习中  看看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