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 掉电 求解

楼主(2016-04-07):
不插内存  开机 电流0.83多 不亮  不掉电    插上内存  电流上去 会亮一下 显示完dell就掉电了   求解

网友:
刷几个BIOS试下,不行就查那个电先掉,有示波器好.CPU 显款的供电并几个电容试下

网友:
刷BOS 吧,刷个合成的试试

网友:
显卡加热试试

网友:
重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找到问题了  竟然是键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