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 iMAC电源维修问题求教(掉电)台达电子ADP——310AF B开关电源

楼主(2016-04-07):
iMAC一开始使用几十分钟掉电,最近频繁到5分钟就掉电,拆机清理了一下灰尘,好一些了,但还是用几十分钟就掉电。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吧,请各位老师指点维修。
最好能有份图纸 谢谢了

网友:
掉电也不一定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你先看 一下CPU是不是很烫运行起来   把里面的灰干净

网友:
cpu gpu温度都不高  电源温度86度

网友:
电源板爱莫能助

网友A:
怎么看到线路板有腐蚀的痕迹,洗板水先,清洗干净试试。

网友:
后级电容怎么看起来有点鼓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到线路板有腐蚀的痕迹,洗板水先,清洗干净试试。

有道理,先洗洗看,只是拆装有点麻烦。
另外请问:这个板的电路是什么类型的呢?有近似的电路图吗,请明白的老师给贴个图上来。谢谢。

网友:
这个电源不好修,高手来讲讲。。。

网友:
电源掉电,估计是保护电路的问题,但是温度高有可能是有老化的元器件。

网友:
一般都是高温保护吧

网友:
靠右边的第一个电容确实有点像爆了

网友:
首先检查各项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等,如果都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因为散热问题掉电啊?

网友:
散热不好温度过高也会掉电的

网友:
清理了一下灰尘,重新插了下内存条。
同时开了两个3D视频,运行了3个小时,没掉电。开始cpu风扇转速900左右,cpu温度升高后风扇转速1200转左右,但期间用软件测温显示电源板温度维持在93摄氏度,最高瞬间达到过95度,不知是否正常。
开关电源温度最高能在多少度?请有27寸imac的朋友,帮忙给比较一下好吗?

网友:
昨天开机5分钟 又掉电了 当时各项温度都不高
似乎是在频繁读取硬盘数据时掉的
可能是电源品质问题吧瞬时功率不够造成的吧
不知分析的对否

网友:
昨天,刚开机2分钟,又掉电了,赶紧量了下电源,掉电之后和重新开机后,两个12v都正常。
干脆,大卸八块。显卡、cpu。。。。。。都拔下重新插了一下。这几天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