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550EP 图

楼主(2016-04-07):
如题。求图。机器问题是进水。适配器开机没问题。用电池后就开不了 机 那个遇到过这种问题。
进水

网友:
这个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重点检查电池放电管子

网友:
还要检查 EC 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修好了。一个103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