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0D 板号 X750DP REV 2.0 不触发

楼主(2016-04-07):
原来故障不触发 插上电源  有3v 5v 1.5v  (有SUSC_EC# 3.3v      没  SUSB_EC#)   发现 动过 ec  RTD2136  1225c    我有一块好板 对比下发现 给ec跟原来的不一样 于是淘宝买一样的ec  卖家给发了IT8528E 1451-AXS  回来装上 1125c烫手     换了1125c  还烫 找卖家有买了 回来 还烫  于是买根原来ec一模一样的 IT8528E 1343_AXS 装上1125c 不烫了 回复的原来故障了 淘宝有些说带程序 有些说带通用程序     请问这个芯片带程序吗  bios放好机试过了好的    指点维修
       如果把SUSB_EC# 强拉3.3 后   插电自动触发不出cpu供电 (除cpu电压其它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6-4-10 19:23):
自己搞好了   给同行做过手脚的  少个电阻  RTD2136 坏

补充内容 (2016-5-1 10:52):
封贴了   不知道怎么把分给朋友们  这分 我也收不回了

网友A:
IT8528E XXXX-AXS就行,应不带程序,装上1225C发烫应该是X宝宝EC坏的。
有点位,按点位查EC供电、时钟、复位、AC_IN_OC_EC直接由充电芯片转换并不同以前带#,根据充电芯片型号来推,估计是高。LID#、SUS_PWRGD。
AS新机型很多是待机先出5V,3V触发后出。

网友:
只能帮你顶了。。只能帮你到这里。。

网友:
你把给EC供电的电感拆下看还短不

网友:
不知道LZ测了机器的哪些条件呢

网友:
有没修好~~~~

网友B:
这种几乎就只能换版了带程序的都很难修

网友C:
兄弟,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我的是拿来是1225c发烫, ec坏了。  换个ec 上电0.05. 跟你的差不多,susc有  susb 没得。
ec是  ite8528e  1331-exs  我换了2个ec 还是一样 上电0.05   3V 5V 都有。 (这个ec带不带程序我也不确定。看论坛没查到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带程序的吧  )

网友:
这个ec好像带程序买个剪板的吧

网友D:
这个机子前段时间才修过,你短接休眠开关那里看看可以出发不,我的就是这样,后来换IO解决,IO没有程序的

网友:
CPU供电应该要EC发出开启吧,看CPU供电的开启是不是没有?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的 很多原因都会造成不出发的 一个一个条件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528E XXXX-AXS就行,应不带程序,装上1225C发烫应该是X宝宝EC坏的。
有点位,按点位查EC供电、时钟、 ...

我试试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几乎就只能换版了带程序的都很难修

这个不带程序    换板可以找我  全新主板现货 QQ45270309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前段时间才修过,你短接休眠开关那里看看可以出发不,我的就是这样,后来换IO解决,IO没有程序的

短了后电源灯不亮  电流上0.1了 原来0.05 有3v  5v  1.5v   谢谢你提供ec不带程序的信息

网友:
分给 积极帮助我的朋友

网友:
这机子为什么老爱坏ec呢??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
我这现在有一台 开机不显示 会是EC的事吗?

网友:
这种情况烫表明芯片是好的

网友:
楼主很NB啊,赞一个先

网友:
如果带程序了就别买,,在检版上买。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楼主期待更多的精华帖子好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 这EC买的可以用的 基本待机芯片汤 都是EC这边的问题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E:
点位图呢   没点位图都修好了啊

网友:
主板上换大芯片最好把bios刷一下,还有,我个人觉得那个原来的ec应该可以用  ,加点到多少啊?

网友:
二修机要细心,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呢   没点位图都修好了啊

论坛有点位 再发 就重复了

网友:
华硕做过手脚的真的细心 不细心只有点位还真不好找

网友:
哎 肯定是上家报价太高客户不修了 然后动了手脚。。。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大哥这个EC 要分中间的1424?

网友:
好 好好好好 也没有BIOS啊

网友:
我手里碰到一个 待机没3.3 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我的是拿来是1225c发烫, ec坏了。  换个ec 上电0.05. 跟你的差不多,susc有  su ...

susb是不是被拉低了呢?

网友G:
同行手脚做的还是不够利索啊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啊

网友:
这机器ec很爱坏,有次换了3个才好

网友:
学习了,现在的同行这能搞!

网友:
修的过程  写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usb是不是被拉低了呢?

没有拉低哦  我的阻抗很大 好像是几十K.  能点亮 就是关不了机, 后来换的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拉低哦  我的阻抗很大 好像是几十K.  能点亮 就是关不了机, 后来换的南桥好了,

哈,你太强大了,好了就好啊

网友:
刚修个 还没修好  ec it8258e-axa坏了 rtd2136r 坏了 换后 待机电流0.03 能开机   rtd2136r  20脚无启动电压  外接正常屏 内屏不显(开机后cpu电压高 cpu很热电流 到2.8a)

网友:
机器是客户自己清灰弄坏的

网友:
又学习了,厉害,高手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厉害 上家做手脚了  还能不找到

网友:
这种EC不好弄啊,不过下次最好写清楚点

网友:
楼主高手!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行手脚做的还是不够利索啊

你这意思是要是你做手脚 没人能修好

网友:
这个电阻在哪里,找不到呀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的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