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14AA12T开机很长时间亮机,亮机后一会就掉电了,请大家教我

楼主(2016-04-07):
SVE14AA12T开机很长时间亮机,亮机后一会就掉电了,请大家教我

网友:
估计是AMD的机器吧,怀疑桥问题,或者是A卡

网友:
加焊试试,AMD芯片组的话就加焊桥,A卡就加焊显卡试试,不过最先做的是刷BIOS

网友:
亮机慢,掉电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不是AMD的是INTEL的机器

网友:
我没有什么思路啊

网友:
求大家帮忙

网友:
温度  温控  是真的发热  还是温控电路捣鬼

网友:
开机慢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开机后亮机要等很长时间的

网友:
亮机后也要等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机器没有什么地方温度很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能亮机应该电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哟

网友:
先处理好散热,然后刷个BIOS测试一下。

网友:
那位大侠有这个BIOS给我一个,试一下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 问题,刷一个试下

网友:
这个是我下载的并且解压了的BIOS,请问我要刷那一个,有二个啊

网友:
我不知道要刷那个啊

网友:
一个是K0290V4.ROM,另一个是R0290V4.rom我不知道要刷那一个,请知道的告诉我行不

网友:
文件中开头的R和K是什么意思,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散热处理好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在哪下的呀,大的一般是主BIOS 刷它

网友:
SONY上就有啊

网友(2019-09-17):
亮机后掉电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015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