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R4V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4-07):
4/7号,天气还是有点可以。外面正是妹子出来逛街的好时机,可是要无情的上班,苦逼啊!回归正题,前段时间维修一个450R4V的板子,不过保护隔离,那次就是芯片、MOS管什么的换了,有芯片任性。还不行,就没有在看了,今天没有什么板子,就拿出来看看了!我就不信一个保护隔离还这么的嚣张,这个板子的保护是由BQ24735来导通的, 主要测试了一下20脚VCC 18.7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还有6脚ACDET这里为2.8V应该也是正常的,还有就是16脚REGN差不多6V吧。这里的条件基本这样就正常了啊,芯片是该输出4脚ACDRV  24V去导通Q549和Q550了啊!为啥没有导通呢?万一是瞬间导通呢。这个时候我就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瞬间导通啊!一看,还真的是一瞬间导通的,可是马上就被拉下来了!公共点阻值450正常的不要不要的,为啥呢?应该还是BQ24735这里有问题,这时候我测量了一下1脚ACN和2脚ACP一个为0.87v一个为0.35v这个是不正常的 ,正常应该是一样的才对,然后我就测量了一下SHORT525的阻值变为10几K了马上到其他板子去找一个来换上,这下可以过保护隔离的。然后我就准备测试,可是又来一个毛病,自动触发,一会又自动掉电了,而且还不能再开。什么鬼,什么也没有多想,换个EC。悲剧了,一样的现象,还是打开图纸查吧。看了一下EC的开关脚KBC3_PWRSW# 只有0.23V不正常 ,然后看了一下R918的上拉哪里有3.3V.然后又看了KBC3_PWRSW#去了哪里,到了JUSB1接口上,有一个VA510的什么东西,不管了 。把这个干掉,这一下就可以了,上系统正常。 各位师傅加点分赛

网友:
VA510位置是应该是贴片压敏电阻,控制USB D+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观察的很仔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这个保隔电路,遇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