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无CPU集显供电

楼主(2016-04-07):
联想G490无CPU集显供电,别的供电都有,都正常,不知道如何查了,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刷过BIOS了,也换过内存了,也换过CPU了,还是一样电流到0.8多不显示,不插内存一样的电流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409-1-1.html这里是图纸
你先查PCH到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直接查内存的SMB_CLK  SMB_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409-1-1.html这里是图纸
你先查PCH到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工作,如 ...

SMB_CLK,smb_date,是3V正常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409-1-1.html这里是图纸
你先查PCH到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工作,如 ...

SMB_CLK  SMB_DATA是3V,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MB_CLK  SMB_DATA是3V,正常吗

+3VS 你测一下对地阻值相不相同,这是时钟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_CLK  SMB_DATA是3V,正常吗

zc 正常。 有没有波形呢? 阻值呢? RST的。 CPU好信号呢?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 你测一下对地阻值相不相同,这是时钟和数据

是正常的500多,接下来,查什么呢,请指点下

网友:
平台复位有了的话就查软启动寻址,没有就查时序

网友:
有复位  有pg吗 没有就按照时序查

网友C:
联想G490无CPU集显供电----指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无?
查桥的PG、时钟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G490无CPU集显供电----指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无?
查桥的PG、时钟及BIOS

有CPU核心供电,就是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集显供电跑马过内存出
查内存复位出没

网友:
跑码过内存后才有的,要用示波器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