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1wd

楼主(2016-04-07):
外接指示灯是正常的,就是出现红绿蓝白和全白交替闪。刷过BIOS 故障还是一样,希望高手个给个思路。。。

网友A:
屏线查一下,在查VGH
w39590394
屏线用橡皮擦了。每个引脚都量了,没事,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查一下,在查VGH
屏线用橡皮擦了。每个引脚都量了,没事,呵呵

网友:
这显示器要是能显LOGO无信号就好修了。电源高压如果正常,查一下驱动板吧

网友:
有的显示器没有信号也会这样,查下行场信号正常不。

网友:
修好了,驱动板U701这个芯对地35欧。和主芯片有关联,换了个主芯片。好了。 对地阻止600多

网友:
路过涨姿势了

网友:
红绿蓝白是屏自检模式,屏没接收到信号

网友:
换跟屏线 试试 .

网友:
这个侍驱动板到屏的的数据不正常 换下屏线试试 屏线全通不代表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