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2.1 的 开机0.8掉电 板载内存

楼主(2016-04-07):
x450cc   2.1  的   开机0.8掉电   板载内存   求助   点位图  和图纸   谢谢

网友A:
这个去掉板载内存应该就可以,供电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掉板载内存应该就可以,供电有吗

去掉没用的  的屏蔽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板载内存怎么屏蔽啊

网友:
掉电,不太好修呀,加上没有图纸,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之前有修道一台,进水的,故障是一样的,这款没有图纸点位,你只能找类似的差不多的

网友:
这应该有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