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04-07):
      电源里面都有这个铁疙瘩,以前我以为里面绕的是铜线什么的,今天拆开来看才知道里面全是铁片,外面有个塑料片,用了一根线绕到电源主板上,这是什么原理?哪位知道?

网友:
是不是这个L4电感呢?CN2接口,这怎么成电感了?

网友A:
你这是假劣的东西。
只是为了外观给别人看的假象。
真正的是如你原述,铁片加环绕的铜丝。
假的有塑料的,陶瓷的,还有就是如你文中图片这样的,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假劣的东西。
只是为了外观给别人看的假象。
真正的是如你原述,铁片加环绕的铜丝。

哦哦。是这样啊,哪真正的元件就是电感是吧

网友:
本来是电感,只是被山寨了。

网友:
山寨电源里装B用的。

网友:
此乃配重!

网友B:
这个叫扼流圈,是增加电源的功率因数的,减少电源的无功功率。增加电源稳定有好处,但这是个假的。中国SZ一大发明。

网友:
山寨电源,里面是水泥块也不定啊,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扼流圈,是增加电源的功率因数的,减少电源的无功功率。增加电源稳定XD有好处,但这是个假的。中国SZ ...

哦哦,原来如此,看见图上标示的电感。便宜的电源就是坑啊

网友:
这个是假的被动PFC电感

网友:
其实它就是一根导线,为国家电网省电

网友:
贪便宜不识货的人就是喜歡这种,很无语。。。

网友:
本来是电感,减少电源和电网的互相污染和干扰,被直接连接代替了,后果一般不易察觉,另外还能增加电源整体重量,给人以实在感觉

网友:
这东西都能造假。

网友:
这个是被动式PFC电感,真的里面应该是硅钢片。

网友:
正好要学习 硬盘呢 谢谢  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大品牌电源都 有这东西,不知道干嘛用的,不接线,电源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品牌电源都 有这东西,不知道干嘛用的,不接线,电源不工作。

看图纸就知道啊,不接线当然不能工作,前提是真正带线圈的,这个是电感,所谓的扼流圈!